系统用XP sp3和wincc6.2 sp2版有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09-06-03):
我们单位新买的工控机装的是windows xp  sp3  , 装的wincc6.2  sp2,出现问题了,我想知道怎么解决,是修改补丁的注册表就可以吗?

我以前用windows xp sp3,wincc6.2  sp3,用过修改注册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现场应用中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但是WinccV6.2 Sp3修正了該問題。

Regards

楼主:
谢谢,单位买的就是Wincc V 6.2  SP3,我也没办法

网友B(2009-08-15):
怎么办修改注册表

网友C:
我用sp3装PCS76.1装到WICC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重装一遍系统就好了。

网友D(2010-07-02):
windows xp sp3与wincc6.2 sp3 冲突。怎么修改注册表

网友E: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Windows,右侧栏中找到 DWORD 值 CSDVerision 改为200。即变成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