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300PLC的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03):
系统由上位机和三台PLC组成一个PROFIBUS网络,WINCC直接与三个站的PLC进行变量连接。现在WINCC读取距离比较远(1500m左右)的PLC变量和向PLC发送数据时反应很慢,是不是因为距离远的原因?通讯速率为19.2,光纤连接。

网友A:
使用双绞线的通信距离本来就不长。

楼主:
使用的是光纤,距离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光纤速度完全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C:
建议使用以太网连接,能满足大的数据交换量。

网友D:
有高手请进来帮助一下。

网友E:
PLC所用的Profibus接口是什么,这个是会影响你的通讯速率的。 距离不是关键问题。

楼主:
对:Pires 关于

PLC所用的Profibus接口是什么,这个是会影响你的通讯速率的。 距离不是关键问题。

是集成的DP口,CPU是315-2DP。

其中一个距离大概四五百米的反应速度挺快,距离1500m左右的那个站反应就很慢

搞不明白...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光纤速度完全应该可以的啊 ,你试着将传送速率改大一或二级看看。

楼主:
对:学习siemens 关于光纤速度完全应该可以的啊 ,你试着将传送速率改大一或二级看看。
内容的回复:

光收发器的异步速率有范围限制,传输速率不能再往上调。

通讯的数据量并不多,19.2的速率应该也可以了吧!?

另外问一下,在组态PROFIBUS网络的时候,计算机需不需要组态成主站?我记得在设置PC\PG接口的时候有一个选项:“计算机作为该网络上的唯一主站?”,是否需要把这个勾上?这个问题是不是与此有关?

网友G:
用以太网+光纤收发器是个便宜的选择。速度可以达到100M。

profibus dp也可以采用OLM模块,用光纤通讯

网友H:
WINCC点多了,就慢,不是距离问题。

其实点少也慢,这WINCC是慢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