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与DVP SS PLC如何实现485通信?

楼主(2009-06-03):
山人目前有两台DVP SS的小型PLC,欲使电脑做MASTER,232转485后,与两台SS 组成485通信。

单个PLC与电脑---利用附带的通信线232通信没有问题,通信设置为RS232,com1,偶,7,1,9600.  地址0. plc. 超时3.3

利用232/485适配器的D+和D-两个端子接到SS的485通信口的+-两端,通信设置未变如上。通信不上。改RS232为ethernet(这样改对不对?)后,也是通信不上。

请问,如何让电脑与SS通过485通信??

如果一台SS能与电脑通信了,那我在SS的485+-两端再并另一个SS的485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两台通信了?那站地址怎么弄呢?

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哎呀呀,来了个广告,还是西门子的。

楼主:
谢谢LS,我用的是SS系列的小型机。 想通过电脑与其做485的通信,怎么联不上呢?

网友A:
SS系列也是同样的连接方法。

(1)你有没有设置正确一致的通讯速率?

(2)有没有设置不重复的通讯地址?

(3)有没有设置统一的通讯格式?

(3)上位机(电脑)的通讯速率与PLC的通讯速率是否一致?

楼主:
嗯,谢谢。我是新手。

我现在只用一台也通信不上啊。

电脑端232-485口,然后两根线连到ss的485口。通信设置为RS232,com1,偶,7,1,9600. 地址0. plc. 超时3.3

这样设置对吗?通信不上啊。谢谢了。

楼主:
高手来帮帮忙啦。。。

网友B:
可以用电脑和一台PLC(主站)用RS232通信,这台PLC(主站)和另外一台PLC(从站)通信。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我现在是232能使电脑和一台PLC通信,然后

SS的485+-两端再并另一个SS的485口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两台通信了?怎么设置通信参数呢?

网友C:
你的站号没有改哦

网友C:
你本来的设置是:通信设置为RS232,com1,偶,7,1,9600. 地址0. plc. 超时3.3

请把你的地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