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楼主(2009-06-03):
关注信捷好长时间了,不知道他的模拟量怎么样?各位用过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A:
模拟量输入(AD)精度12bit

模拟量输出(DA)精度10bit

稳定性绝对可靠

网友B:
纠正一下, 与模块型号有关:

如4AD2DA:模拟量输入(AD)精度14bit

                    模拟量输出(DA)精度12bit

如3AD4PT2DA:模拟量输入(AD)精度14bit

                             模拟量输出(DA)精度10bit

网友C: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D: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E:
每通道的读取速度约为12ms,告诉AD的读取速度会快点,大概在5ms以内

网友A:
哦 谢谢高手指点!以后会确认后在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