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选多粗的线

楼主(2009-06-03):
380V电机的控制电路,电压36V选多粗的导线合适?控制电路的导线根据什么原则来选呢

网友A:
哦,谁知道你的控制回路驱动了多少的接触器和继电器呀,当然是根据控制回路的电流来选用了。

网友B:
根据控制回路的电流来选用了

网友C:
一般控制回路度用0.75mm或1mm的软铜线

楼主:
控制回路电流根据什么确定呢?接触器是65A的,线圈电压36V

网友D:
控制电路的导线一般选择在1平方左右最好

网友E:
控制电路的导线根据接触器的电流来计算

网友F:
选一平方的吧,因为现在有的线其实是不够一平方的。

网友G:
根据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流,VA除以36V就可以。当然还要考虑导线的长度,压降不能太大。

网友H:
用1平方的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I:
用1mm的软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一般用一个平方的,有时也用1。5平方的!

网友K:
对于380V指的是主电路,而控制回路是看具体的需要,你所说的控制回路使用的是36V电源,如果不是太多的线圈,按照一般原则,选用1平方导线既可。因为在380V和220V的控制电路中,都是采用1平方的导线,但是如果所控制的电器线圈过多,控制电路的电流自然就大了,那样就得按照实际的电流选择导线。一般来说,36V的控制电路所需电流要比380V和220V的大一些。

网友L:
一般都是选择1平方的软线

当然还得看带动多少接触器和继电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一般控制回路度用0.75mm或1mm的软铜线

网友N:
控制线路选用一平方的铜芯

软线即可

网友O:
书上说控制回路电流小于5A,我接的控制回路都是用0.75mm。如果线圈多的话,就要么用1.5mm的软铜线

网友P:
控制回路选0.75mm的导线,根据控制回路的电流来选用了

网友Q:
自动化仪表的控制电路选0.75,电器控制电路选1.0。

网友R:
现在控制回路用1.5的比较多。

网友S:
制回路电流根据什么确定呢?

网友S:
控制回路电流和电压降,

网友T:
0.75平方的BVR或QV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