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RS232BD与FX2N通讯实验不成功帮忙分析下 谢谢~

楼主(2009-06-03):
自己做了个实验,内容就是想将FX1N通过RS232BD 与FX2N RS232BD进行通讯,要求是FX1N 的X1~X7之间置ON/OFF对应的FX2N的Y0~Y7就置ON/OFF,但是弄了半天就是不成功,不知道是程序错了呢还是其他问题,貌似连接电缆时没问题的,是自己做的,以前也做过基本可以确是可以工作的。程序在此,万望牛人予以解答,祈万福。。。

程序自己捣鼓些时间后坐出了点修改但是从PLC还是不能做出响应。 急急急!
主PLC程序如下:
从PLC程序如下,其实就是定义了跟主PLC一样的通讯速率之类

楼主:
没人吗??-。-!

说句话也好啊。。。

网友A:
这通讯属于什么类型的通讯呢.PLC之间通讯好象没见过这种通讯方式,恕我孤陋寡闻.见过485的,以太网的,PROFIBUS ,MODBUS等.估计是首创吧

楼主:
通讯类型?RS指令啊 很简单的232通讯 有朋友说过485只能用在同型号之间的通讯,不知道232是不是。。。牛人你躲哪去了?-。-!

网友A:
485可以实现同系列的通讯.你这种232通讯不行的.PLC之间用RS指令,还用通讯格式,......

网友B:
这可以直接用485做的阿

网友C:
232通讯是可以的  我看了您的程序 好象时序有点不对

楼主:
对:靠工控养家 关于

232通讯是可以的  我看了您的程序 好象时序有点不对

内容的回复:

大侠,能不能发个你编的程序图片上来?HELP!

网友D:
程序基本上是对的,我不敢确定,因为FX系列有个通讯协议的表,你再查一下,确定正确,再通不上再发贴。

网友D:
不关时序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程序基本上是对的,我不敢确定,因为FX系列有个通讯协议的表,你再查一下,确定正确,再通不上再发贴。

通不上,后来敝人直接删掉了MOV H91 D6120这一行,直接在PLC参数里面 系统2 进行对通讯模式的设定 自己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那里面设定比用算法参数直观简单得多, 但是程序弄好之后,直接是主PLC里面Y点乱跳,原因是主PLC里面D500有数值,所以可以看出通讯数值其实根本没有传送出去。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