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高速运行时速度慢慢变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6-03):
我最近在公司做几台自动控制设备,伺服电机高速运行时速度慢慢变慢了。用三菱的可编程控制器PLC通过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三菱伺服放大器是利用脉冲控制,我用电脑监视输出频率没变,但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电子齿轮比参数改变了吗?

网友B:
“我用电脑监视输出频率没变,但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

电脑是如何监视的?无论如何,慢慢变,这还是很诡异的。

楼主:
1楼和2楼朋友,电子齿轮比参数没有改变。每天工作4个小时左右我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我个人想是不是和温度有关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我用手摸了下不热。是不是三相干式变压器离伺服放大器太近了,但是我做6台设备布置方法一样,只有一台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刘工你好,电脑是如何监视的?无论如何,慢慢变,这还是很诡异的。
设备在运行中我用电脑监视PLC程序后观察输出脉冲指令的输出频率,没变。这样监视方法可行吗?我PLC.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包括线路都检查了。

网友C:
如果PLC输出频率没变,建议监控伺服的供电电压以及滞留脉冲数。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监控伺服的供电电压我没有监视过但我用万用表量过220V左右对于滞留脉冲数我在PLC程序中有清零,也监视过有清零。是不是三相干式变压器离伺服放大器太近了,但是我做6台设备布置方法一样,只有一台有这样的问题 。每天工作4个小时左右我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停机十分后速度以恢复原来的,过儿又慢慢变慢了。大约20分钟后慢慢减小了。

网友C:
楼主用伺服放大器监测的是指令脉冲的频率还是电机转速?请明确。

另外,电机高速运行,高到什么程度,相当于额定转速的多少?电机是否发热?

再观察观察电机变慢和不变慢时,稳态滞留脉冲数量有差异吗?

“停机十分后速度以恢复原来的”———停机后立刻开机运行,情况会如何?

网友D:
你吧有问题的驱动器和目前正常的互换一下。看下结果。  个人分析很有可能是驱动器出现问题,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接地不好。

楼主:
8楼朋友你好,你吧有问题的驱动器和目前正常的互换一下。看下结果。 个人分析很有可能是驱动器出现问题,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接地不好。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我都换了,问题仍然存在;   接地不好有可能,我是上年4月份才到这家公司上班的。这个车间就没有接地线,我要求了他们全厂都没有接地线。我只能在地下找直径10MM长1000MM打在地下当接地线,但其余的5台工作正常。每天工作4个小时左右我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停机十分后速度以恢复原来的,过儿又慢慢变慢了。大约20分钟后慢慢减小了。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楼主用伺服放大器监测的是指令脉冲的频率还是电机转速?请明确。

另外,电机高速运行,高到什么程度,相当于额定转速的多少?电机是否发热?

再观察观察电机变慢和不变慢时,稳态滞留脉冲数量有差异吗?

“停机十分后速度以恢复原来的”———停机后立刻开机运行,情况会如何?

伺服放大器监视是指令的脉冲的频率,电机高速3000转左右,电机不发热的。稳态滞留脉冲数量有差异的变小了。如果出现问题后关机再开机正常5分钟后开始慢慢的变小了。

楼主:
波恩.踏沙行两位热心的大哥,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我个人想是不是和温度有关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我用手摸了下不热。是不是三相干式变压器离伺服放大器太近了,但是我做6台设备布置方法一样,只有一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但还没有想明白什么原因。

很久以前我用自己做的交流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电机轴上拖了一个直流发电机负载2kw。用万用表一直测量发电机电压,发现电压是慢慢降低的。电机发热正常。

楼主:
12楼大哥你好,伺服放大器监视是指令的脉冲的频率,慢慢的变小了,伺服电机转速会跟着变慢了,伺服放大器输出的直流电压

楼主:
12楼大哥你好,伺服放大器监视是指令的脉冲的频率,慢慢的变小了,伺服电机转速会跟着变慢了,伺服放大器输出的直流电压是正常的,稳态滞留脉冲数量有差异的变小了

网友C:
如果确认是“指令的脉冲的频率,慢慢的变小了”,那就是PLC的事,调换PLC试试。滞留脉冲数也变小,其变化程度与速度是否存在比例关系。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PLC我也调换了试过问题仍然存在,其变化程度与速度是否存在比例关系。这种可能应该很小,每天工作4个小时左右我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停机十分后速度以恢复原来的,过儿又慢慢变慢了。大约20分钟后慢慢减小了。但是我做6台设备布置方法一样,但其余的5台工作正常,PLC的程序和伺服放大器的设定,接线方法都是一样,我自已接的。

网友F:
我也正在做个伺服驱动系统

用的模块.电机.PLC和楼主的都一样

问题关注中

网友C:
越讨论感觉原因越模糊,建议楼主再仔细排查一下原因。比如来自PLC的脉冲频率是不是真的变低了,用示波器看。

感觉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惯性环节似的,热平衡,还是电压?

楼主:
谢谢波恩大哥和各位工控的朋友,越讨论感觉原因越模糊,建议楼主再仔细排查一下原因。比如来自PLC的脉冲频率是不是真的变低了,用示波器看。

感觉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惯性环节似的,热平衡,还是电压?
我通过电脑观察PLC的梯形图的PLSY脉冲输出指令,监视此指令的脉冲输出频率没有变,而且我还用伺服放大器的母线电压Pn来监视电压正常,稳态滞留脉冲数量有差异的变小了,用示波器我公司现在还没有。我在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C:
位置环增益只有比例,没有积分和前馈,且目标速度未超出伺服的最大允许运行速度,则稳态滞留脉冲数正比于实际运行速度。以此概念看,楼主观察到的稳态滞留误差变小与伺服运行速度变低是符合逻辑的。

不过PLC的指令的脉冲输出频率没有变,而伺服转速变慢了,这一点还是不符合逻辑。

另,不建议继续采用伺服驱动器本身做母线电压和指令脉冲的监控,而应该采用PLC和伺服之外的第三方仪器设备进行监控,比如万用表,频率计,示波器等等。

网友G:
输出频率变小  是不是  发脉冲这边的问题呢?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对于这种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目前我手中只有万用表,我用万用表测过伺服放大器供电电压和伺服放大器到伺服电机的直流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21楼大哥你好,设备在运行中我用电脑监视PLC程序后观察输出脉冲指令的输出频率,没变,而是我用伺服放大器的n来监视发现指令脉冲频率变小了速度也变慢了。

网友C:
这么看来,楼主的测试手段不足,再用一台伺服驱动器作为频率测试用,把PLC的指令同时接入这个伺服和认为会变慢的那个工作伺服,看看允许效果。测试用伺服不必使能,只用于检测指令脉冲的频率,开始工作后,就对比两个伺服检测到的PLC指令频率,直到感觉工作伺服的速度变慢时,再核实两个伺服监测到的PLC指令的频率有没有差异。

网友H:
楼主干脆换个思维,往机械方面考虑

网友I:
以前看到有一篇文章讨论伺服电机三相电源线 U V W  跟驱动器输出的相序不一样,专家说这样会造成电机瞬动停止或速度变慢无力!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这么看来,楼主的测试手段不足,再用一台伺服驱动器作为频率测试用,把PLC的指令同时接入这个伺服和认为会变慢的那个工作伺服,看看允许效果。测试用伺服不必使能,只用于检测指令脉冲的频率,开始工作后,就对比两个伺服检测到的PLC指令频率,直到感觉工作伺服的速度变慢时,再核实两个伺服监测到的PLC指令的频率有没有差异。

这种方法我检测过,指令脉冲的频率正常到慢慢的变小,首先我用电脑监视PLC梯形图程序指令输出频率是不变的,但用伺服驱动器作为频率测试n发现指令脉冲的频率慢慢的变小了。我做六台设备都监视比较过,到现在还是一个迷团。

楼主:
25楼的大哥你好,机械方面很简单的,也找到的原因。

楼主:
26楼的大哥你好,这种情况不是相序的问题,我早以确认过

网友C:
还是想办法借个示波器或频率计测测吧!

楼主:
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我没有用过,这种情况我想是什么产生干扰造成的,

网友C:
能确认吗? 那就核查布线、屏蔽、接地等环节有没有明显不符合原则的地方。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在这里瞎扯淡,我真服了你们!!!!!!!!

网友K:
      结论说下哦

楼主:
33楼这位,说话太差劲了,我做6台设备布置方法一样,但其余的5台工作正常,PLC的程序和伺服放大器的设定,接线方法都是一样,我自已接的。地线我在面说过。整个车间都没有地线,我在这家公司上班才一年不到,和原来的电工商量说拉条地线要几百米线,没有做。

楼主:
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D:
那33楼,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真的能解决,才是关键。

楼主:
各位工控的热心朋友,刘工,波恩,踏沙行还有许多参与的朋友,我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设备问题解决了,这种问题是三相异步电机的线在线槽内对伺服放大器的供电电源的产生的干扰,设备在运行中我无意中拉到三相异步电机线看到指令脉冲频率的回到原来的值,速度马上变快的,同时也谢谢大大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C:
恭喜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

三相异步电机的线到底影响了什么? 是伺服的电源,还是伺服的指令频率? 楼主如果有条件不妨继续追查,多积累一些现场经验。

网友L:
不会吧,讲道一半就保留也太不地到了。

是不是你把电机动力线与控制线路布置在同一线槽内

网友L:
波恩大哥讲得对,打破沙锅问到底,多积累经验,到这个地方多晒晒,帮助小的们

网友:
出现问题找原因的确是难,这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的。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的线到底影响了什么? 是伺服的电源,还是伺服的指令频率? 楼主如果有条件不妨继续追查,多积累一些现场经验。
回答波恩大哥,三相异步电机线影响到伺服的指令频率。有点我不太明白,三相异步电机工作两三个小时电机本身的温度很高,但电机离配电箱有1.5M远。

楼主:
今天在我的这台自动控制设备上,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是:从总电源上到三相干式变压器或直接到伺服放大器还有伺服电机线的线最好不要和其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放在一起,我只是任位到PLC到伺服放大器信号线要与动力线分开,所以这种观念我今后要改了。我以前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C:
个人以为三相异步电机的动力线影响的应该是伺服的指令信号,而不是动力输入。

楼主:
我也很不明白,我的伺服的指令信号线用的是屏蔽线,其它5台设备的都正常

网友C:
屏蔽未必一定管用,屏蔽的质量,屏蔽层的端接方式,PE保护地的接地质量,影响因素很多。

当然也不排除三相异步电机的动力线通过伺服的动力线将扰动串入指令信号。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昨天这种问题又出现了,这几天设备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前几天正常。昨天设备工作下午5点发现指令脉冲频率慢慢变小了,我仍然用伺服放大器n监视发现指令频率变小了,出现问题在设备中我用手拉动其它线发现指令频率变大了,上次我用同样的方法把三相步电机的线单独拉出来,几分钟就恢复到原来的数值。我想这种问题是所以干扰造成的,一般工作3小时左右会,停机关掉电源后2分钟开机正常20分钟左右开始慢慢的200变小,小到100左右。

我这6台设备都没有正规接地线,是自已在地下打直径10公分长60公分螺纹钢还有厂房的钢架连接起来的。

网友M:
看到最后,我认为是干扰的问题,是影响驱动器接收脉冲了,造成丢脉冲?脉冲滞留?

如果走位置,是否能到达准确的位置?

楼主:
波恩大哥,这种问题我现在确定是干扰原因造成的。我正在想办法去除干扰。

网友D:
一、增加一个滤波器;

二、在信号线线上,加个磁环、。

前段我们在一个机床厂也是这样做的。干扰很厉害,到后来满足了客户要求。

楼主:
踏沙行大哥你好,一、增加一个滤波器;

二、在信号线线上,加个磁环、。

前段我们在一个机床厂也是这样做的。干扰很厉害,到后来满足了客户要求。
磁环是磁铁环吧,要用多大的磁环呢?滤波器怎样加呢

网友C:
参考“49楼”的建议用以验证。

参考“踏沙行”的建议尝试解决,信号线用铁氧体磁环(套),动力线用铁粉芯。

楼主:
波恩大哥,一、增加一个滤波器;

二、在信号线线上,加个磁环、。

前段我们在一个机床厂也是这样做的。干扰很厉害,到后来满足了客户要求。
上面的方法我试过了,不是很理想,我现在任位是三相干式变压器离伺服放大器太近了,我要单独给它分开。我要试下看结果再给告知大家。

网友N:
还是接地的问题,你伺服器的控制线的接地方法不对。控制线外层是纺织网状的屏蔽线,不可以两端接地,只能在输入端接地才能起屏蔽作用。双端接地不起屏蔽作用,只会将干拢信号引入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7-07):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现在把三相干式变压器离伺服放大器分开了,工作几天现在还正常,这下应该真正解决了。同时也多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

网友O(2009-09-03):
各位大哥,我请教一下我们用的是三菱MR-J2S-100A伺服和LGK300S,设备在运行时突然停止,重新运行后,速度变慢,是什么原因,急。谢谢了!!!!!

网友P:
你把电机的负载拆掉,单电机试一下,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