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否在变频器4HZ的输出下长时间运转

楼主(2009-06-03):
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外加冷却风机,中等负荷下能否在变频器4HZ的输出下长时间运转

网友A:
频率也太低了吧,转矩能够吗?最好还是加个减速箱,

楼主:
2.2KW电机,变频器下口电压30--50V,电流1.5--3.2A之间波动。。输出频率稳定,我也怕电机烧,但是又找不到烧的理由

网友B:
没见过这么低的频率下运行的电机,值得怀疑。

网友C:
只要电机的温升控制在允许范围,电机的绝缘等级足够,那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输出频率稳定,看你的电机发热量大不大,不大可以用

网友E:
我厂5hz下连续运行几天没事。

网友F:
通常变频器使用频率低于5HZ输出转矩会不足。

网友G:
频率太低散热不好,慎用!

如果楼主一直这么低的频率为什么不加上一个减速机呢?

网友H:
如果转矩符合要求,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注意散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转矩符合要求,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注意散热。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J:
转矩可能不够

注意散热

不知道长时间运行磁通怎样

网友K:
能全天运行,就看你的散热怎么样?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我们做了很多配套。都是这样。没什么问题。

网友M:
我们公司的流水线就是的,频率一般就在8HZ 而且是加了减速器的,60比1  速度很慢 没什么问题啊,都几年了

网友N:
通常变频器使用频率低于5HZ输出转矩会不足,可考虑加上一个减速机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通常变频器使用频率低于5HZ输出转矩会不足,可考虑加上一个减速机

为何不用带减速电机呢,速比大一点,可以在20来HZ运行可以的

网友P:
频率太低啊,转矩不够啊 ,考虑更换一台减速电机啊

网友Q:
V/F控制的变频器不可以,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完全可以!!!可以 到厂家看看    www.inverter-king.com

网友R:
用变频电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S:
可以使用。转速低了,风叶就转得慢,就不容易散热。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外加冷却风机,就不怕了。

有的变频器在地速时力矩会增大,如三菱的E500,E7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