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加减速模式问题

楼主(2009-06-03):
刚看了一个帖子,提到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模式问题(梯形速度,梯形加速度等).我想问一下:在伺服电机工作前是需要设定伺服驱动器的加减速模式么?这个加减速模式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也就是说是在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力矩控制模式下起作用还是在任何控制模式下都起作用?

楼主:
补充:如果不是通过驱动器设定,那就是通过轨迹规划来实现速度的规划的,也就是刀具以需要的速度模式(变速度,如梯形速度曲线)沿给定轨迹进给.不知道以上两种,哪种是在实际中应用的?可能问题比较简单,但是因为没有实际使用经验,请勿见笑.谢谢.

网友A:
良种方式,实际中都有应用。如果控制器没有规划加减速的能力,当然可以用驱动器上的加减速规划。驱动器上的加减速如何使用,建议看驱动器手册,不过,力矩模式下应该没的用。

网友B:
单轴应用或无坐标联动要求的多轴应用,以及对加减速要求较低的,可以用伺服驱动器自带的加减速。否则,一定要经过上位的轨迹规划或加减速规划。

楼主:
对于数控机床来说,看教材上编写G代码的时候只是指定了沿轮廓的进给速度,而不用去规划速度。这个时候伺服执行机构的速度控制是不是由底层的运动控制卡来完成的?相当于在轨迹规划那一步进行了变加减速控制?另,我们用G 代码给出的进给速度是个恒定值,通过变加速要求最终达到这个速度,那么这个变加减速度及加减速时间是怎么给定的呢?是系统固定的还是可选的?

网友B:
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数控系统的超前读或前瞻(Look ahead)功能,就可以明白数控系统是如何处理G代码,如何实现跨段加减速和稳速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