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今天我在一个木工机械厂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砂光机共有4个电机(都是380V5.5KW以下的电机),其中一个电机由变频器拖动调速,其它3台电机由交流接触器控制运行或停止.单独运行变频器调速一切正常,当操作其它3台电机频繁启动、停止时,变频器有时出现(OC)过电流保护,实际电流很小.另外控制交流接触器的220V交流电由380V通过变压器获得.另外电机频繁启动时电压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深表谢意!!!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图??

四个电机运转都是独立的吗?

网友B:
这种现象最大可能性是接触器在吸合时产生电磁脉冲导致变频器误动作,应该是接触器离变频器太近造成的。这种现象与变频器控制板抗干扰能力不强有一定关系。

网友C:
有干扰--应该是接触器吸和时产生的干扰

网友D:
估计机械上几个电机存在相互关联..其它几个电机启动时,造成变频电机负载瞬间增大..引起过流失速

网友E:
有干扰--应该是接触器吸和时产生的干扰 ,变频器控制板抗干扰能力不强,是什么厂家的变频器?

网友F:
这种现象最大可能性是接触器在吸合时产生电磁脉冲导致变频器误动作

网友G:
我同意4楼的意见,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频繁动作干扰了变频器。

网友I:
应该是干扰............................

网友J:
可能是其它3台电机频繁启动时引起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有压降了

网友K:
-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最好是拉一条地线来,,

网友L:
就是变频器抗干扰能力不够啊 ,换一台试一试啊

网友L:
或者加一个电磁干扰虑波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