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code故障?

楼主(2009-06-03):
本人用SIMOCODE和PLC做通讯测试时,simocode上General fault的LED一直闪烁,而通讯LED绿色正常;用PC软件检查发现是“configuration fault”,直接复位不掉,不知何故? (没有一次回路)

网友A(2009-08-30):
检查内部General fault定义点,主要原因为内部的定义,可以用simocode检测软件进行在线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