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四线零线带电但用电正常是为什么?

楼主(2009-06-03):
今天在进行配电维修时,发现一个变压器台区的所有分电箱用测电笔测试零线全部带电,一相火线不带电.但问了这个变压器台区所有用户包括三相电用户,用电全部正常,三相电机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有些用户反映三相设备在使用时会出现打手的现象.

用测电笔测试变压器接地扁铁是110V,但人用手摸却不会有打手触电的现象.

用万用表测试变压器出口电压(线电压,相电压)全部正常,测试分电箱也是一样正常.后来将变压器的零线,和接地线全部重新安装,现象还是存在.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解决.

网友A:
估计是零火线短路,把零线烧断了,用电笔在变压器接地处一步步测量零线应该很快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B:
一相火线不带电,是不正常的

网友C:
你是用电笔测的吧?一般是以下故障.

1.你的变压器中心点没有接地或是接地不良,

2.有一根相线接地了

网友D:
用钳表卡一下电流看看三相不平衡零线就会有电流零线就会有电位差

网友E:
.你的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不良,

网友F:
零线断了-------

网友G:
一相接地没有短路?即使没有空开跳闸用电设备也会烧毁!还是别说这样没根据的话。

接地确认是否完好?

用电设备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H:
哥们!是变压器一相接地,重复接地断裂。用电笔测接地的那一相与大地等电位,与零线有点位差。我碰到过。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电笔。还是万用表可靠。我因为相信电笔烧了好几个电器。警惕呀!!!!!

网友G:
变压器一相接地还了得啊!!!!!!!!!用电设备还能正常工作?????????????无语了!都是基本功不扎实东一头西一头的没个思想。多看看书!

网友I:
应该是一相接地,把接地线烧断了。

网友J:
请楼主讲明白些,既然一相火线不带电,又何来线电压正常呢?接地扁铁110V电压是与什么之间量出来的?地线、零线都重新安装了,那零线对地绝缘电阻是多少?三根火线的对地绝缘是多少?变压器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本人以前做过电力变压器维修以你所说情况90%属于变压器漏电。

网友L: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测零线时氖泡发红测相线时氖泡不亮,但三相火线之间的电压正常,后检察发现有一相火线外皮磨破与车间的钢梁接触,排除故障后一切正常.

网友M:
是不亮的那一相相线接地了,不打人是因为相线接地了和接地扁铁是等电位

网友N:
TN  系统单相接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零火线短路,把零线烧断了,用电笔在变压器接地处一步步测量零线应该很快能找到故障点

如果是这样,“一相火线不带电”的现象就不存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一相接地没有短路?即使没有空开跳闸用电设备也会烧毁!还是别说这样没根据的话。

如果是一相和大地相通, 但有一定电阻,就不一定会烧毁。这时,站在大地上测量,接地的这相没有电,其他两相是380  V ,中性线是220V。由于线电压380V保持不变,所以三相电机运行正常。变压器出口相电压和线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P:
一般是变压器中性线接地端松动,检查一下即可发现

网友Q:
同意4楼看法.本人碰到的情况和楼主一样.A,B相有电,C相无电.零线和接地线有电.但是单相和三相用电都正常.检查后发现变压器的接地线被人偷走了.重新接好接地 线后,一切正常.

网友R(2009-12-06):
楼上讲对了

网友S:
  是不是零线断了

网友T:
14楼说的比较可能。一相接地了,但零线没有断,只是因为接地相的电流很大,引起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流通过,电位升高了。而楼主所说的零线110V应该是数字式测电笔所显示的,并不一定就是110V的电压。

网友U: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可能就像CNM2009说的那样,变压器漏电

网友V:
火线对地就是110V

网友W:
这种问题见得多了从楼主所说的故障现象分析百分之一百是如东方所说有一相接地因接地了所以用电笔测这相与地是同电位所以氖泡不亮。如果中性点接地不良现不是这样的会出现------线电压正常相电压不正常而且所有机械设备接零外壳都带电

网友X:
应该是中性点的问题 !!

 有一项不带电 是很不正常的!!

好好排查一下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一相接地没有短路?即使没有空开跳闸用电设备也会烧毁!还是别说这样没根据的话。

如果是一相和大地相通, 但有一定电阻,就不一定会烧毁。这时,站在大地上测量,接地的这相没有电,其他两相是380  V ,中性线是220V。由于线电压380V保持不变,所以三相电机运行正常。变压器出口相电压和线电压也是正常的。

楼主说的:今天在进行配电维修时,发现一个变压器台区的所有分电箱用测电笔测试零线全部带电,一相火线不带电.但问了这个变压器台区所有用户包括三相电用户,用电全部正常,三相电机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有些用户反映三相设备在使用时会出现打手的现象.

用测电笔测试变压器接地扁铁是110V,但人用手摸却不会有打手触电的现象.

用万用表测试变压器出口电压(线电压,相电压)全部正常,测试分电箱也是一样正常.后来将变压器的零线,和接地线全部重新安装,现象还是存在.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解决.

零线带电 那用220的用户怎么能用电正常呢 用户的电压肯定有的高于220V  有的低于220伏 难道中国的220用电器都支持比较宽的电压波动!!!!!

网友Z:
在一个变压器台区内肯定有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混用的现象!如果有一个接地保护的设备有漏电的现象那么所有接零保护的设备都带有电压,包括零线。

同一系统内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AA(2011-03-08):
这是一个典型的TT和TN接地系统混用故障,两相有电,一相不带电可以判断不带电的这相对地,而且是采用TT保护的设备对地,使得中性点电位升高,如果变压器和设备接地电阻一样大,中性线带电110V,而且TN保护的设备外壳全部带电110V;

可以判断该电网设备和变压器接地电阻过大或者熔断器选型过大,因此相线对地时熔断器没有熔断;

对地相与大地等电位,测量当然不带电;三相相电压仍然是380V,三相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AB:
现象一样,原因很多,1-零线断线;2-单相接地故障;3-TT和TN混用导致;4-配电变压器的一相线圈因绝缘损坏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