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为甚麽不一样

楼主(2009-06-04):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是V/F型的,输入输出的电压不一样,电流也相应不一样。

网友B:
相应的频率对应相应的电流,你可以看一下变频的原理。

网友C(2010-10-14):
變頻器中的元件也是要功耗的。同時直流母線的大電容在一定時刻是會為輸出供電的。

网友D(2010-12-11):
楼上,一般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大电容是贮能元件,不是产能元件。

网友E:
一般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大电容是贮能元件,及力变电路原理导致。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等于电机的输入功率除于根号3,除于变频器的输出线电压,再把功率因数和电机的效率考虑进去。

变频器的整流滤波电容放电电流平均值乘以电容电压的乘积等于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加逆变损耗功率。

变频器电容的充电电流平均值等于放电电流平均值。

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相电流平均值之和应等于变频器电容充电电流平均值。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不一样

网友G(2011-01-30):
变频器的输入侧是工频电压,输出侧是变频电压,输入电压要大于输出电压,自然输出电流要大于输入电流了。

网友H:
变频器带上空载电机,输出50Hz,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多吧,这时输入侧的电流会比输出侧的电流小很多,电机月接近满载,两者差距就越来越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带上空载电机,输出50Hz,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多吧,这时输入侧的电流会比输出侧的电流小很多,电机月接近满载,两者差距就越来越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变频器的输入侧实际是三相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入侧,其电路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之间的系数取决于滤波电路充电电阻的大小,取决于变频器输出的有功功率。而变频器的输出是经过PWM 调制的等幅不等宽的交流电。

网友I(2011-04-03):
输出有高次谐波电流,普通表测不出

网友J: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本身也要消耗电能。

网友K:
通常使用的钳形电流表用于测量50赫兹的交流电,变频器输出端如果频率较低的话,测量误差会较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关于变频器的输入侧是工频电压,输出侧是变频电压,输入电压要大于输出电压,自然输出电流要大于输入电流了。

你好,输出电压有时还大于输入电压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要大于工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