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7-200CPU中的出厂时间改成自己想要的时间???

楼主(2009-06-04):
       本人刚做了一个小程序,是读取CPU中的时间的小程序,但是读出来的时间是90年1月1日,21:0:0。我现在想把CPU里的时间修改成2009年6月5日,12:01:0,时间就是修改不了,改了之后按下回车钮又回到90年1月1日,21:0:0了,请各位大侠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编程软件中设置,“PLC”——“实时时钟”。。。和电脑时间同步。

如果是CN,建议把软件设置为简体中文状态。

楼主:
“老菜鸟”您好!我自己写了一个小程序,是调用PLC里的时钟程序的。调出来的是90年1月1日

网友B:
可以直接设定时间,在时钟指令里有,

楼主:
设不进去的,修改之后按回车钮还是回到90年1月1日的。

网友C:
自己想要的就用set_rtc指令:设定实时时钟

先把要设定的时间送到8字节缓冲区,然后运行一下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了,把单独的调用时间的程序下载到CPU里现在能显示出时间来了,可以把调用时间的程序和其它的程序一起下到CPU里TD400C就出现乱码了,现在搞的我头痛死了,查了很长时间都还没有查出来为什么会出现乱码这种现象。现在我主要是想通过调用时间程序和设定的时间来做比较,当系统时间到了设定时间时让所有的机器都停止工作,现在出现乱码了就不能用了,希望大侠们能帮我找找问题之后在。先谢谢了!

网友D:
查看一下你用的寄存器是不是有冲突

楼主:
没有的,我用的寄存器用到vw8000开始和VW4000开始的都用过了

楼主:
我是以前把其它的程序都做好了,用了快一年了,现在客房要求要显示时间,现在把时间程序做进去之后,下载到CPU中,时TD400C要不就显示乱码,要不就屏上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显示,人都快疯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不知道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大侠们快来帮帮我啊!

网友E:
TD400读不到你的变量吧,好像只能读到1500,你要把变量再转到文本中可读的时间试试

楼主:
可是我只写单独的一个读取时间的程序时,地址用到VW4000,V6000都能把时间在TD400C中显示出来的啊!

楼主:
他奶奶的,怪事全被我一个人给碰到了。

网友A:
关于TD400C显示时间的例子,我发的有专门的帖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今天总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原因是地址出现重叠了,所以出现乱码或显示不出来。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
哈哈,团结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