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匹配的计算求助

楼主(2009-06-04):
有一个小型伺服电机,负载为一圆盘形工件。电机轴安装在其圆心处,对其进行旋转位置控制。

电机转子惯量为0.0211kgcm^2,工件的惯量是10 kgcm^2。

这个是不是不满足惯性匹配要求呢?因为看起来工件的惯量比电机的惯量大多了。

考虑加一个 1:100 减速器,工件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变成 10/(100*100) = 0.001 kgcm^2。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保证电机转子惯量大于工件的折算惯量呢?

此外,减速器本身的惯量为0.39kgcm^2。不知道这部分惯量应该怎么考虑。

谢谢!

网友A:
减速箱的惯量应该也要折算到负载上。

网友B:
原惯量比高达近500倍,如果不追求快速性,建议减100倍,折为5倍,减速机的惯量也不宜过大,应与电机相当,而目前已高达近20倍,几近多数伺服的匹配上限。

网友C:
对于调速和运动控制,驱动速度相对与稳定性而言,存在:

1以最短运动时间为目的:

    a    一般   Im<10            b   典型 3<Im<7

 1     追求稳定性及精度为目的:

   a   一般Im<3                      b     理想   Im=1

          Im=  (Jsys-Jm)/Jm

网友C:
Im            惯量失配比

Jsys        系统惯量

Jm            电机转子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原惯量比高达近500倍,如果不追求快速性,建议减100倍,折为5倍,减速机的惯量也不宜过大,应与电机相当,而目前已高达近20倍,几近多数伺服的匹配上限。

按照您的建议,是不是应该选用1:10的减速器呢?这样折算出来的负载转矩为 10/(10*10) = 0.1 kgcm^2。 刚好是电机转子惯量的5倍。

谢谢!

网友B:
看快速性要求,高则减速比应该再大些,低则减速比可以略小些,关键是惯量匹配,电机的,减速器的,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否告知所用电机的型号功率? 0.0211kg*cm^2,依据经验,相当于松下、安川50瓦到100瓦的数量级。要是配减速机的话,如果采用台湾APEX的AB042-10,2级减速的话,0.03kgcm^2。电机的转动惯量通过减速机后,折算到减速机的输出轴为2.11kg*cm^2,加上减速机本身的惯量2.14kgcm^2,与负载10 kgcm^2,大概在5倍左右,符合伺服要求。  楼主的减速机为 0.39kgcm^2?什么规格,怎么这么大?

楼主:
对:踏沙行 关于

请问楼主,能否告知所用电机的型号功率? 0.0211kg*cm^2,依据经验,相当于松下、安川50瓦到100瓦的数量级。要是配减速机的话,如果采用台湾APEX的AB042-10,2级减速的话,0.03kgcm^2。电机的转动惯量通过减速机后,折算到减速机的输出轴为2.11kg*cm^2,加上减速机本身的惯量2.14kgcm^2,与负载10 kgcm^2,大概在5倍左右,符合伺服要求。  楼主的减速机为 0.39kgcm^2?什么规格,怎么这么大?

不过我按照您提的算法,电机的转动惯量通过减速机后,折算到减速机的输出轴为2.11kg*cm^2,如果选用0.39kgcm^2的减速器,合起来也才2.5 kgcm^2。与负载相比,大约在4倍左右。也算符合要求吧。关键不清楚电机转子和减速器转子惯量差这么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我说的这个减速器是和利时的PS60。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点。电机确实是50W的。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减速机惯量是折算到输出轴的?!

网友C:
这个很重要!!bixu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楼主所说的减速机惯量是折算到输出轴的?!

内容的回复:

不是,就是减速器本身的转动惯量。手册上提供的。

网友B:
手册有没有具体说明该惯量是输入轴的还是输出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手册有没有具体说明该惯量是输入轴的还是输出轴的?

手册上没明确说。就说是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手册有没有具体说明该惯量是输入轴的还是输出轴的?

网友D:
是和利时的啊,那还有可能,毕竟不是自己造减速机,贴牌而已。去和利时网站看了下,感觉减速机好像是上海一家做的。 但是指标实在值得商榷。因为40和60的差的太多了,差了100倍?我看了下德国NEUGART和台湾APEX的,虽然各家不同,但是40与60也没有差那么多吧。或许是国产的行星在工艺等的差别?

楼主:
对:踏沙行 关于

是和利时的啊,那还有可能,毕竟不是自己造减速机,贴牌而已。去和利时网站看了下,感觉减速机好像是上海一家做的。 但是指标实在值得商榷。因为40和60的差的太多了,差了100倍?我看了下德国NEUGART和台湾APEX的,虽然各家不同,但是40与60也没有差那么多吧。或许是国产的行星在工艺等的差别?

内容的回复:

请问用和利时这款电机配别的减速器可以吗?

网友B:
是啊!40和60机座的转动惯量差异忒大!

看了它的说明说,感觉应该是输入端惯量,对于楼主现在选择的电机的惯量而言,差距太大,个人以为匹配性太差!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是啊!40和60机座的转动惯量差异忒大!

看了它的说明说,感觉应该是输入端惯量,对于楼主现在选择的电机的惯量而言,差距太大,个人以为匹配性太差!

请问怎么从说明书上看是输入端惯量还是输出端惯量呢?

您能帮我推荐一款比较合适的减速器吗? 减速比1:50左右都可以,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这类的(行星齿轮)伺服减速机所给的惯量一般都是指输入端,即高速端。

“踏莎行”应该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E:
步进电机就不需要惯量匹配了吧? 但是看好象有些资料介绍的有差别.

我现在一个系统,从加速力矩上看所选电机的力矩足够了。  但是就是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经过减速机折算后)达到了50:1  !

网友D:
我现在一个系统,从加速力矩上看所选电机的力矩足够了?请问楼主能详细介绍下么?什么样的负载?》

启动力矩=负载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这样再计算下看看。

网友E:
负载为80Kg的大转盘,直径630mm(纯铝制),其转动惯量为 0.5MR^2=0.5*80*0.315^2=3.969 Kg.M^2

要求负载每秒转动1/4圆周,设定加速时间0.3S,匀速时间0.4S,减速时间0.3S ,故

最大速度为:1/4/0.7=5/14 RPS

角加速度为:最大速度*2Pi/加速时间= (5/14)  *2Pi / 0.3  = 7.48

加速转矩为:T=J * 角加速度 = 3.969 * 7.48 = 29.69 N.M

所先电机为研控三相86步进,最大转矩为6N.M ,所选减速机为了15:1 ,故可驱动负载6*15=90N. M    ,是加速转矩的3倍左右, 另外转盘摩擦力较小,没有仔细计算。

再核算步进最高速度为15 * (5/14) *60 = 321 RPM ,比较符合步进电机的速度范围, 而且根据该电机的频矩特性图,在321RPM时也可以提供足够的转矩。

最后核算惯量比: 电机手册上查的惯量为3.48Kg.cm^2  ,故负载与电机转子惯量比为 3.969*10000 /(3.48*15^2)=50.69

网友E:
以上计算启动力矩时, 没有包括电机转子惯量,也没有计算负载的摩擦力。

只是凭经验大致适合。   不过在力矩差不多的情况下,惯量比却达到了50:1

请问,步进电机有些限制吗?  我看过一些资料,说法不大一样。 一般都对伺服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对步进,有的说有惯量匹配的要求,有的则不提。

谢谢!

网友B:
“ShowFine”给出的最高速度算法只是平均速度,最高速度应该是匀速段速度。

另,步进属于开环驱动,原则上不存在惯量匹配和稳定性问题,能否驱动得起来取决于瞬态力矩和指令突变之间的匹配程度。

网友F:
感觉大侠们讨论的都很高深莫测,学习了!

网友E:
我算的最高速度就是最大速度, 每秒钟运转1/4圈,加速时间为0.3S ,那么最大速度为1/4 / (1-0.3)=5/14 RPM

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G:
小弟的理解是 电机转子惯量 是电机本身相当于有个负载,应该换算到负载上 然后电机的输出惯量 在计算比例的时候也一起换算到输出轴

所谓的惯量失配比 应该是负载惯量+减速机惯量+电机转子换算后的惯量/电机输出惯量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大学没学好 麻烦达人回答

网友B:
一般是换算到电机轴上,而非到负载上,直线运动的负载也是将其(惯性)质量依传动比折算为电机轴上的等效惯量。

to“ShowFine”:是我弄错了,抱歉!

网友H(2009-07-23):
被惯量搞的云里雾里的,谁能帮我整体介绍下啊。特别是加减速机了,惯量是怎么转化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 被惯量搞的云里雾里的,谁能帮我整体介绍下啊。特别是加减速机了,惯量是怎么转化的,谢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J:
学习了,楼主问的问题正好是我要问的问题,一般说负载惯量最好小于 伺服电机惯量的5-10

网友K(2009-09-30):
楼上的前辈,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化标准吧?

看场合20以下都可以吧!!??

网友L(2010-02-08):
TO-ShowFine

以上计算启动力矩时, 没有包括电机转子惯量,也没有计算负载的摩擦力。

只是凭经验大致适合。 不过在力矩差不多的情况下,惯量比却达到了50:1

请问,步进电机有些限制吗? 我看过一些资料,说法不大一样。 一般都对伺服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对步进,有的说有惯量匹配的要求,有的则不提。

谢谢!

你少计算了减速器的惯量,应该是负载减到电机轴上的惯量/电机惯量+减速器惯量

如果选择STOEBER的P5系列减速器,惯量为2.8,这样计算下来3.969*10000 /(3.48+2.8)*15^2)=28,显然比之前匹配要好的多。

TO--essay essay

电机配任何减速器都可以,只要把电机的几个尺寸(定位止口、轴径轴长、分度圆直径)告诉减速器厂家就行。

网友M:
减速机惯量应与负载惯量一起折算到电机轴上与电机轴子惯量比,这样大于50多了,步进要不要在20以内,不清楚,伺服是要的,最大速度是用S=0。5AT^2算出来电5/14  但楼主用1/4/(1-03)这是公式吗,

网友N:
学习了,我一直搞不清楚惯量这个东西。

网友O(2010-08-03):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惯量这东西。 现在有个项目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圆盘,铁制,直径100mm,厚度10mm。 想通过伺服电机直接带圆盘在水平面上做圆周运动。速度1500rpm即可,安装没要求。 请问:要选择多大扭矩?多大功率?多大惯量的电机?

网友B:
知道负载惯量可以直接指导电机惯量选择,但力矩用多少还得看加减速要求和系统摩擦负载。

对于伺服电机选型,无需关注功率,有了转速和力矩,功率只不过是捎带脚而已,与功率相关又真需要关注的是驱动器的容量,这与配电布线关系重大。

网友O:
现有一机械设计人员选了一款型号:TSB13551A的东元伺服电机。法兰130mm,比那100mm的圆盘还大。安装后,设备看起来一点都不协调。具体参数是:额定功率:550W,额定扭矩:5.252N·m,转速:1000rpm,瞬时最大扭矩15.758N·m,转子惯量:6.26Kg·cm^2。电机的动作流程是:转盘1s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前0.5s转45°,后0.5s等待,然后一直重复此类动作。如果以前22.5°用于加速,后22.5°用于减速停止。请问这样的选型合理吗?

网友B:
电机外形偏大不说,机械动作的加减速要求并不高,惯量比选择到5倍上下应也问题不大。

网友P(2015-04-01):
我这两天,正在设计步进电机系统、考虑惯量匹配的事情。

1)步进电机要参照伺服电机的惯量匹配原则;

2)除了力矩、转速匹配之外,需要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

3)惯量不匹配,应用中可能出现电机转动的周期性波动的问题。

网友P:
《步进电机的选型与计算》,范超毅、范巍,《机床与液压》,2008年05期。

这篇文章,网上有、可查阅。希望对此方面有兴趣的同行有些许裨益。

网友P:
惯量的计算,《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相关的资料。需要自己动手去整明白。

网友Q(2015-11-27):
怎么得积分!好多想看的!看不到

网友R(2016-04-21):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讨论,给我很多有用的信息。

网友S(2019-11-20):
学习,刚入门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