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原点复位和电机走定长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PLC在做伺服电机原点复位时.有那些复位方式的重复定位精度比较高

还有就是当伺服或步进在运行过程中.当检查到有一个输入信号后.走一定长.(如何能做到这定长的精确.这个定长值能做到10um的精度吗?)  如果可以.一般要怎么去实现.编程上有没有什么技巧.如果不能.是不是要加编码器.或电阻尺之类的东西来作反馈信号.

有做过这方面高精度控制的高手.请多多留言.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做过原电复位的近原点,精度要比普通的原电复位高。但是要达到你那样高的精度还是很难的。

近原点返回可以在松下的伺服说明书中找到。

网友B:
你是两个问题:

1、用S型逐步逼近的原点回归方式重复精度很高,另外你的原点传感器最好用光纤。普通的光电开关很难满足。

2、精度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导程精度和伺服或步进的齿轮比。如果你要做回馈的话编码器就不用了,只要将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就可以了。

金普QQ:373610488

楼主:
对:jinpu7419 关于

你是两个问题:

1、用S型逐步逼近的原点回归方式重复精度很高,另外你的原点传感器最好用光纤。普通的光电开关很难满足。

2、精度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导程精度和伺服或步进的齿轮比。如果你要做回馈的话编码器就不用了,只要将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就可以了。

金普QQ:373610488

非常谢谢朋友的回复。S型逐步逼近的原点回归方式是怎样工作的。。因为我平常做复位都只是简单的用“近原点”或者就是以一个快的速度回到原点停止后清零,再前进一个固定的行程,再以一个比较低的恒定的速度回原点。。。。S型复位方式以前也没接触过。能说的详细点嘛。。

内容的回复:

网友C(2010-02-04):
当伺服或步进在运行过程中.当检查到有一个输入信号后.走一定长

——是指伺服在动作中检测到输入信号后,再走定长?松下的PLC有个手动JOG定位的功能。可以在检测到输入信号后,从JOG切换到梯形加减速控制。

网友D(2010-03-25):
应该可以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来实现,我在之前的精度是0.1MM

后来设置后可以实现0.01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