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功率因数控制图形表示

楼主(2009-06-04):
为ABB功率因数控制器的显示图像,不知方框中的图形代表什么,请教高人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从图中看,好像是把电容上的开关断开,不知代表的是什么意识。

网友A:
哥们别着急,我们厂也是abb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我有说明书但在班上呢,后天给你准确答复。

网友B:
呵呵,楼主用的是那个型号的,我的abb的功率因数控制器上竟然没有这个符号。

网友A:
不好意思,跟3楼的一样,我们公司的abb的功率因数控制器上也没有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