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会因为过负载而烧坏么,步进电机会因为受径向力而出现卡轴么?

楼主(2009-06-04):
我使用kinco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一年后烧坏了,他们给出的解释是

步进电机过负载,我不太明白,进电机会因为过负载而烧坏驱动器的整流管么?还请高手讨论一下

另外,有一台kinco步进电机出路问题,出现抖动啸叫,转动起来时

用手就可以捏住电机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电机的转子和钉子产生了相对位移,摩擦导致卡轴,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因电机过载而烧毁驱动? 问问kinco是不是恒流驱动器,如果是则是胡扯,要么要求免费更换,或退货,最次也得免费维修。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样的电机也能出厂,轴承用的太凑合了吧!要求退货,至少也得免费更换!

楼主:
谢谢,我咨询过他们的技术支持,他告诉我是恒流驱动器。

那么烧坏驱动器有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再和他们联系了,我是不是有权利要求他们给出个检测报告啊?

另外请教一下,我在调试的时候,有一台步进电机,正常运行中,突然出现啸叫,有震动,

我用万用表(使用通断档)量电机的a相和b相是

短路的,我还确认了一下,当我把电机拆下来,电机温度降到了30度左右,我又量了一下,居然ab相又绝缘了,

现在我把电机又装上了,一直开机,还没再出那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电机还能用么?

网友B:
东西坏了看是怎么搞坏的,如果是自己搞坏了,比如说使用不当,那就只好自己承担,若果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那就由供应商承担,你看看他们的规格书看看是什么绝缘等级,温升多少,看看实际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超过这个规格,自己先查一查心里有底了再找他们就不怕他们玩太极了

网友A:
北海是业内行家,点评颇为客观。

楼主:
谢谢,我仔细查一下

楼主:
表面温升是指什么呢?表面温度么?

网友A:
表面温度-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