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显示

楼主(2009-06-04):
我用FX2N  plc实现计数功能,现在想将计数值显示出来,请教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A:
增加文本就行了,触摸屏也行。。。。。。。。。。。。

楼主:
对:漫步海滩上 关于

增加文本就行了,触摸屏也行。。。。。。。。。。。。

内容的回复:可我想用LED显示可以做到吗?

网友B:
用文本或触摸屏呀。可以实现,另外我这供应编程电缆,QQ523860371

网友C:
可以,7段码

网友A:
用LED显示可以做到,可以的。。。。。。

网友D:
利用计算机做个监控也可以啊

网友E:
通讯吧,不知你的外设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哈,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下次续,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F:
就有数码管

网友G:
用文本就可以,成本也不高

网友H:
还是文本比较好,还可以做其它的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