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基于MCGS的燃烧控制系统该怎么设计?

楼主(2009-06-04):
基于MCGS的燃烧控制系统该怎么设计?利用研华哪种板卡可以采集燃煤量和风量呢?那位大侠指点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给你个建议,你可以先问一下研华如果采集这两个量,可以选用哪些板卡,然后再询问MCGS公司看有没有有没有相关板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