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XC3-32R-E和维纶通的MT6070IH通讯不成功,求双方厂家帮忙解决

楼主(2009-06-04):
维纶通的MT6070IH和信捷的XC3-32R-E通讯不成功,求双方厂家帮忙解决,

连接说明:用信捷的下载线,和维纶通触摸屏COM1连接,信捷下载线如图

触摸屏参数设置:19200,E,8,1,COM1,超时1秒,站号1。MODBUS RTU

PLC通讯参数设置:19200,,8,1,偶校验,MODBUS站号1,回复超时300毫秒。

触摸屏2秒左右闪动一次PLC没有连接,PLC无动作,

请双方厂家给出连接的方法,着急等待中,此贴我同样发维纶通论坛一份,

网友A:
这个我恰好做过,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
做一个画面 成功过 画面多了 没成功 呵呵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电缆线不对,因为威纶的屏,其发送和接收的引脚与信捷的屏是反的,所以用信捷的下载线就肯定不行。

信捷网站的 下载中心 其它下载 处有XC 与威纶通讯的文件,楼主可参考。

至于画面多了没成功,可能是某画面的某元器件站号设错,或地址超范围。EURO2008可以采用排除法找到其必然联系,然后解决。

网友D: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E: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F(2009-08-18):
有神经病呀   同样的贴子要发多少次   垃圾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G(2010-03-06):
站号不能都是1吧??

网友H(2012-02-20):
数据线不对

网友I:
楼主,我也碰到你这样的事,是数据线不行,我把我前段时间接的图给你,你自己做一条线,用下载线是不行的。我试过N次了。

网友I:
没看到时间,真不好意思,好几年前的事了,楼主早就解决了。呵呵!

网友J:
也不错啊,我刚好在搞信捷和威纶的屏呢,有这个图那不更好

网友K(2012-03-28):
我比较喜欢使用信捷的A\B端子485通讯,这样可以屏与PLC链接的同时也可以与PC链接监控PLC与屏。

网友L:
这么多年来,我没发现威伦比信捷的屏有多少优势,我们公司还是一直使用信捷的,尤其那款TH765-N,物美价廉

网友M:
您好,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来电咨询信捷PLC以及触摸屏的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啦,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及时告诉大家,具体什么原因已经忘记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