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丝机的怪毛病,请教高手!

楼主(2009-06-04):
我施工单位有两台电动套丝机,三相的是沪工生产的100型,单相的是50型的,这两台套丝机最近出现一怪病,表现为:调好的丝扣长度及大小,基本上每加工一个丝扣都不一样,换上新板牙也是一样,还老是套出细丝,即使套出来丝,最头上两扣都给刮平了,根本不能使用,检修板头各螺丝都为松动,卡爪尖也是新换的,气死我了,今天4个小时一个丝扣没有套出来,套废一大堆管子,请教高手指导啊!在线等答案!

网友A:
没修过,应该是控制部分的 问题??楼下解答。

网友B: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毛病出在板牙固定架上,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1;板牙用对了吗?2;板牙固定的定位是否准确?定位是否有损坏?3;你的斑牙是否按编号顺序装入板牙架内的???根据你讲的状况,可能是板牙的定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毛病出在板牙固定架上,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1;板牙用对了吗?2;板牙固定的定位是否准确?定位是否有损坏?3;你的斑牙是否按编号顺序装入板牙架内的???根据你讲的状况,可能是板牙的定位问题!

网友D(2016-09-10):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毛病出在板牙固定架上,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1;板牙用对了吗?2;板牙固定的定位是否准确?定位是否有损坏?3;你的斑牙是否按编号顺序装入板牙架内的???根据你讲的状况,可能是板牙的定位问题!

换了好几个机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