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B读取PLC内寄存器的值?

楼主(2009-06-05):
怎样用VB读取S7-200内寄存器的值?请各位高手教教!

网友A:
什么PLC?

用OPC吧,通用方法。另DDE方式读。

网友B:
你用什么PLC呀,要知道通讯协议的,这样你才能读取的。楼上的说的OPC也可以,但要求PLC首先支持OPC通讯。

网友C(2025-05-29):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PLC呀,要知道通讯协议的,这样你才能读取的。楼上的说的OPC也可以,但要求PLC首先支持O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