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_485BD与E740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6-05):
FX2N_485BD与E740变频器(一台)通信时,通信电缆能用计算机以太网普通的不带屏蔽的5类双交线吗?? 做实验,通信距离只有1米多.通信过程中发现通信成功率不是很好,SET M8122 两三次才能成功通信, 变频器的pr121设置为1就根本不行,现在我都设置到了10,真的是电缆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这里没有带屏蔽的电缆测试,有过此经验的同志能否说说.

网友A:
Pr121用默认值9999.关于线一对一时没问题(混接多台时不行)。
网上关于E540的很多,随便找二个参考参考就行!

网友B:
我也做过实验,没有出现你说的要SET M8122 两三次才能成功通信,通讯线就是不带屏蔽的,长度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还确实是与干扰有关,我现在把通信电缆搞短了,只有不到40厘米,现在通信没有任何问题。脉冲驱动下,SET M8122 一次就成功。我试了10几次,通信成功率100%。我的PLC 变频器及电机(180W)全在一个桌子上放着。现在看来实际工程中采用带屏蔽的电缆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