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由50HZ变60HZ

楼主(2009-06-05):
我厂设备出到韩国,他们的电压是380V 60HZ
我们的电机是50HZ,听说直接用也可以,只是电机转速快一点,如果用MM440变频器变频调整,应如何处理,参数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看看西门子变频说明书,上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B:
看说明书:把最大频率该为60

网友C:
普通电机75HZ下运行没问题,我就装过一个70HZ运行的,如果工艺需要50HZ转速,那就把变频器输出最大频率设为50HZ .

网友D: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这里有你要的。

网友E:
直接用就可以只是转速高点

网友D: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F:
把基准频率p2000参数改成60就可以了呀

网友G:
不用處理。變頻器一般都是交--直--交的﹐所以電源的頻率50或60沒多大關系﹐只要說明書上確認支持就行。

网友H:
一般在六十上运行没有多少问题呀

网友I(2009-09-27):
你要在多少频率下运行  就把上线频率设到多少就是了    普通电机最好不要超过75HZ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