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脚本程序问题

楼主(2009-06-05):
求助,小弟在编MCGS脚本程序的时候,检查程序时,出现“1表达类型不符合要求”的提示,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啊

网友A:
应该是标签或什么构件里用到的表达式有问题吧,你应该具体点

网友B:
你的表达式不对,可能内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