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所伺服放大板MKZ801.14 调试步骤

楼主(2009-06-05):
609所伺服放大板的调试步骤:
伺服控制系统作为执行系统,在整个AGC控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对伺服放大板的调整起着很大的作用:
1)我们使用的放大板型号为MKZ801B、14-1-40,其输出最大电流为40mA,所以我们在调整前首先确认伺服阀的参数,其线圈电阻和工作电流等参数,比如线圈电阻为200欧姆,工作电流最大为20 mA,因为在调整过程中有可能有最大电流输出的可能。所以在调整是将伺服阀线圈接线拆下(对应12、14端子),外接一个与伺服阀阻值相近的电阻。
2)确认跳线开关JP1短接情况,具体为1-2短接时为正输入电压正输出电流;2-3短接时为正输入电压负输出电流,我们公司使用的为JP1跳线1和2短接方式
3)确认拨码开关S1的位置状态,1位高为电压输入、2位高为4-20 mA输入、3位高为反馈输入1、4位高为反馈输入2,我们现在使用的为1位是高位,另外3位是低位
4)以上确认好后,确认工作电压的接入情况具体为
(a)1号端子接DC5V+,2号端子接DC5V-;
(b)5号端子接+15V,6号端子接-15V,7号端子接GND;
(c)如果不将伺服阀电流表接入,12和13端子则用短接线将此两端子短接;
(d)在7和9端子接入一个0-10V可调的电压,具体可用一个电位器接入5端子和7端子,中间抽头接入9端子,即可调0-10V电压输入;
5)以上工作完成检查无误后,即可开始调整放大板
(a) 通电检查D1、D2、D5指示灯点亮
(b) 在输入端子7-9无输出(0V)时测量12与14端子的电压情况,与所接电阻算出输出电流是否为0mA,或者接入阀电流表,看电流是否为0mA,如果不是,则调整RP4电位器,将其调接为0mA即可
(c) 加大输入电压(7-9端子之间)加到2.5V时,测量12和14端子之间电压换算成电流是否在3.75mA左右,或者阀电流表显示3.75mA左右,如果有偏差,则调节RP2电位器,直到为目标值为止
(d)将输入电压(7-9端子之间)调到-2.5V时,测量12和14端子之间电压换算成电流是否在-3.75mA左右,或者阀电流表显示-3.75mA左右,如果偏差大,则调节RP2电位器,;
(e) 重复5.3、5.4步骤,直到正负输出相对平衡为止
(f)加大输入电压(7-9端子之间)加到10V时,测量12和14端子之间电压换算成电流是否在15mA左右,或者阀电流表显示15mA左右,如果偏差较大,则调节RP2电位器;
(g)重复5.3、5.4、5.5、5.6步骤,直到输出与输入之间关系相对平衡为止,即输入-10V——10V,输出-15mA——15mA为止。
在整个调整过程中,要心细认真,在电路板上还有两排数码显示管,其与输出电流强度相对应,即输出最大,全部点亮,输出为0时,不亮,输出电流为一半时,点亮一半,如果有偏差,则调整RP10电位器,使其对应即可。

网友A(2009-12-16):
609所的放大板为什么做成那个样子呢?就是一块板子,安装都不好安装,为什么不做成704所的那样,做成器件形式有外壳那种

网友B:
本人有609所伺服放大板MKZ801.14 (全新)低价出售。  售价:1200  也可以面议  不含税价格可以下降。                                 联系电话:13063213106 黄先生

网友(2013-07-29):
好兄弟,这资料好啊,收下了

网友C(2015-03-26):
EPRO:http://www.eprostore.com

EPRO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

德国EPRO:http://www.eprostore.com

EPRO变送器:http://www.eprostore.com/biansongqi/

EPRO模块:http://www.eprostore.com/mokuai/

EPRO探头:http://www.eprostore.com/tantou/

EPRO前置器:http://www.eprostore.com/qianzhi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