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的信号都是通过U,V,W过来的吗?

楼主(2009-06-05):
伺服电机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的信号都是通过U,V,W过来的吗?可是我们看到的到伺服电机除了U,V,W电源线外,就是连接编码器去的控制线,控制绕组的线路在那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A:
对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没有所谓的励磁绕组,定子绕组直接起到驱动控制作用。关于这一点,楼主可能是参考了教科书上过于老旧的伺服电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