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问题

楼主(2009-06-05):
    请教台达A系列机器用到485通讯的,现在坏了用台达B系列能代替吗,我说是只要改改参数,修改通讯协议可能比较麻烦吧

   还有库存机和我联系QHY-4321@163.COM    主要是0.75  1.5小的

或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给你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B:
可以互換,只要設定相關的蔘數就可以.A繫列的頻率指令由 RS-485 串聯介面控制 ,運行命令由 RS-485 串聯介面控制,鍵盤 STOP 鍵有效
(Pr.-00=d0002,Pr.-01=d0003),,依應用的不同,用戶可根據 Pr.-00,Pr.-01 及 Pr.-38 之 設定,進㆒步設定不同的操控模式。B系列在02-00和02-01中設定.通訊參數可根据使用手冊來設定相應變頻器站號等.不是很麻煩!

楼主:
高手 能否说具体点 或留个联系方式 QQ 交流下

网友C:
我有A系列配件,包括整快主板和底板带模块。

有需要联系15937122328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