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怎么就烧了呢?

楼主(2009-06-05):
 小弟我前阵子用了个J2S-350A的伺服放大器,客户方要求在放大器与伺服电机间加接触器来通断电机的电源. 就是类似变频器到电机间加接触器一样,当外部故障后立即断开接触器.  开始断2-3次是没问题的,再断几下  放大器的模块烧了,三相输出短路.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予以解答一下为什么会烧么?  与变频器的控制有何不同点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高速运行,突然故障断电,再生电压会打坏模块;这个时候要加制动电阻,释放能量。

网友B:
“客户方要求在放大器与伺服电机间加接触器来通断电机的电源.”———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接触器只能接在驱动器前,就是变频器,原则上也不应该吧接触器接入到电机之间。

烧毁驱动的原因是,电机运转时,接触器突然断开,电机绕组电流不可能瞬变,导致接触器触电拉弧,同时绕组电感因电流变化产生过高的感生电动势,经触点电弧施加到驱动的功率模块上,击穿模块。

网友A:
同意波恩观点,完全没有这种接法的!

不知要达到什么效果,才采用这种接法?

变频器可以拖多个电机,是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电机有问题而不影响其它电机运行。但是伺服器是一对一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电机突然停止的再生反向电压击穿伺服电机的模块吗? 那同样问题变频器上肯定也存在的.

网友A:
电机-〉接触器-〉伺服器

就没有这种接法,接触器不可能同时断开吧,只要不是同时断开就会有再生电压给伺服器的直流母线充电,高压损坏伺服器。

网友C:
怎么有这样的客户的啊,客户里他请的电工真够水的哦

网友D:
我也第一次听说有这样接的,佩服你那个客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机高速运行,突然故障断电,再生电压会打坏模块;这个时候要加制动电阻,释放能量。

首先 他这种接法就很奇怪。。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接过。

伺服驱动器输出 的spwm uvw与 电机间加接触器,但是我想问一下,找您这样说,是由于制动电阻的关系。他这样接,如果高速运行中,突然uvw的供电 断电,此时  电机 应该是  急停呢  还是靠惯性慢慢的停?(动态制动器会不会再次是发生作用,急停)

还有就是接触器如果他off了,(我对lv)一点不了解,前面说的如果是  靠惯性慢慢听,那的确是会有电流返回,但是他此时的接触器已经off,电流能经过接触器在返回至直流母线这边吗?

网友A:
伺服器有4种触发停机模式:故障、超程、主电源关断、伺服OFF(紧急停机)。

对于故障停机有三种方式:

1)动态制动停机(DB),停机后保持DB。 ---〉 一般伺服器的默认配置

2)动态制动停机(DB),停机后惯性运行。

3)不使用动态制动停机,惯性运行。 ---〉这种方式一定要加再生制动电阻,而且要比较大,惯量大的情况下用800W~1.2KW左右的再生制动电阻

网友B:
楼主所说的这种故障应该与动态制动和再生制动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网友F: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G:
1楼貌似正确,但完全错了。

对于这样的用户,我只想说两个字:活该。

就像中国足球,指挥球队的有时不是主教练,而是狗屎主席,不说活该不解气啊

网友H:
我菜鸟一个,看到楼主的问题,一眼就知道这样接法肯定会出问题。

不管变频器手册,还是伺服驱动器手册,关于接线的那一章都会说明,变频器(放大器)与(伺服)电机间不能加接触器来通断电机的电源!!!!!!

网友B:
没研究过变频手册,看来楼主(的客户)还真是犯了业内之大忌。

网友I:
以前也听说过有客户是这么接的,用接触器做两台电机的切换,结果是玩命的烧伺服。还别说,这样做的还不少呢。

网友H:
即使驱动器没让电机转动,而是在上电待命状态,此时断开电机电源线,伺服也会报警吧,怎么实现切换呢?

网友J:
感觉这样接没必要
也不够安全
高频脉冲怎能通过接触器传送,而且线圈电磁可能还有干扰

网友K:
变频器是可以这样接的,但也要控制方式

伺服就不能

网友L:
安全错误,这样电机也容易烧掉。

网友M:
我做过这样的,驱动器有几套参数,通过IO端子切换参数带2个电机,注意的是切换的时候一定要先断使能,最好能断驱动器电源就没问题。当然,这是省钱没办法的情况下了。

网友B:
省钱省到这种地步,国内企业的生存竞争环境真是的太可怜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客户方要求在放大器与伺服电机间加接触器来通断电机的电源.”———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接触器只能接在驱动器前,就是变频器,原则上也不应该吧接触器接入到电机之间。

烧毁驱动的原因是,电机运转时,接触器突然断开,电机绕组电流不可能瞬变,导致接触器触电拉弧,同时绕组电感因电流变化产生过高的感生电动势,经触点电弧施加到驱动的功率模块上,击穿模块。

客户的要求没办法,如何解决了?

网友O:
实在这样就加阻容吸收回路,菜鸟回答

网友B:
不是用户的所有要求都必须照办,实在不行,您或您的公司总有选择客户的权利吧!再不济,就和这样的客户签合同,如果客户一意孤行,出了事你们可以免责,并且不提供售后支持。否则你们就赔吧!赔了物料,赔人力,甚至要赔上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