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问题(火线与零线地线间电压都是110V)

楼主(2009-06-05):
   我同事家的老房子,有一个房间的插座,灯等都不能正常使用了,我插下房间里的插排,测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只有110V,火线和地线间的电压也是100V左右,而火线和墙上的铁外壳的电压却有220V,  断电后,测零线和地线间是通的    是前几天才这样的,以前都是正常的?

请大家帮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先谢谢了!

楼主:
怀疑是不是进来的零线断了,然后零线搭在墙内,所以火线与墙间的电压才有220V    不过零线和地线怎么会是通的呢,如果地线和零线以前一直接在一起而也没有与真正的零线相接的话,那它以前的电压应该没有220V啊,那它以前都是使用正常的。

麻烦大家帮忙下! 发表写看法啊

楼主:
估计是零线断了,而地线其实根本是没有接地的,所得出的是感应电压!    但零线和地线怎么是通的呢,  如果两者都错接到地线上,那应该就没220V

网友A:
1。漏电开关有没有跳闸?

2。拔下屋内所有电器插头,把所有开关打到关的位置,再看看情况有什么变化?

3。最好你发一份屋内的接线简图,让人好明白他房子里的电器配置。

网友B:
我经常碰老旧的线路,我来解答,

首先,带电操作时,如果先接火线,零线肯定有电,不管中间是排插还什么,至于电压我就没有量过了,

回楼上,零线断了,没有搭在墙内也会有电,

火线和铁壳有220V是正常的,因为地线够可靠的话也是可以当零线的,

铁壳就相当于接地了,所以地线零线跟火线的电压都是110V,

查一查零线,可以断电后把零线火线的进线短接,看排插里的阻值是多少,如果零线断,那就没有阻值了,

最干脆的就是把进线换过一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碰老旧的线路,我来解答,

首先,带电操作时,如果先接火线,零线肯定有电,不管中间是排插还什么,至于电压我就没有量过了,

回楼上,零线断了,没有搭在墙内也会有电,

火线和铁壳有220V是正常的,因为地线够可靠的话也是可以当零线的,

铁壳就相当于接地了,所以地线零线跟火线的电压都是110V,

查一查零线,可以断电后把零线火线的进线短接,看排插里的阻值是多少,如果零线断,那就没有阻值了,

最干脆的就是把进线换过一条,

分析的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