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H64 与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05):
LJS/ZLJS 流量计通信协议

1、通信接口
LJS/ZLJS 流量计采用RS485接口与上位机通信,通信的波特率为1200pbs,每个字节
为8位,无奇偶校验位。

2、数据帧的格式
2.1)上位机向流量计发送的数据帧:
55H, 55H, ADDR, CMD, Len1, Data(0), Data(1), …. Data(Len1-1), ChkSum
2.2)流量计向上位机应答的数据帧
55H, 55H, ADDR, CMD, Len2, DevStatus, DevErr, Data(0), Data(1), …. Data(Len2-3),
ChkSum
其中:
1) 55H,55H为数据帧的引导字符,表示数据帧的开始;
2)ADDR 为流量计的通信地址,1个字节,取值范围0—255;
3)CMD 为通信命令号,1个字节,详见协议简表;
4)Len1、Len2 为数据长度,1个字节,表示它后面有Len1(或Len2)个字节的数据;当
等于0时,表示后面没有数据;
5)Data(0), Data(1),…, Data(DataLen-1) 为数据区,有Len1(或Len2)个字节的数据;
6)ChkSum 为校验和,1个字节,其数值是从Address起到ChkSum前的全部数据之
和的低8位数据;
7)DevStatus:为状态码,1个字节,其各位的含义如下: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命令不响应              Qo 报警             睡眠                  有外电源        压缩因子补偿 有按键       电池欠压          流量 偏小
0                 命令响应             Qo不报警            不睡眠                无外电源           不补偿           无按键        电池正常        流量正常
8))DevErr:为故障代码 ,1个字节,其各位的含义如下: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nbs

楼主:
台达PLC 程序  通讯协议

m1002 |     |-----------------------------------------------------MOV  H51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SET     M1143               SET        M1161

 M1012   |       |--------------------------------------------------MOV        H35         D250

                                                                                             MOV       H35          D251

                                                                                            MOV        H35          D252

                                                                                           MOV         H35        D253

                                                                                          MOV        H31         D254

                                                                                           MOV        H37        D255

                                                                                            MOV        H30      D256

                                                                                           MOV        H32        D257

                                                                                          MOV         H30        D258

                                                                                          MOV          H30     D259

                                                                                        MOV            H33       D260     检验和后8位 34H

                                                                                         MOV             H34     D261

M1012|    |--------------------------------------------------------SET  M1122

                                                                                       RS   D250   K12    D100 K12

M1123   |     |--------------------------------------------------RST   M1123

END

楼主:
我发送      55H   55H      17H    02H      00H   检验和

                                            H17是地址 23

没有收到回应呢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功能码都不对哟..RTU模式,功能码有03H、06H或10H。这三个。没有看到你的55H。

网友B:
你用ASCII模式试一下,还有通信波特率只有1200pbs,D1129至少要1000以上

楼主:
1000以上啊?好的谢谢

网友C:
D1129的时间需要根据从站的响应时间与通讯速率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