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plc控制变频电机转速详细方法

楼主(2009-06-05):
目的:设计一个plc控制变频调速 (应用到给粉机上)

已掌握:plc 输入输出端口 启 停  正 反转

难点:转速怎么调节 我用摆度搜 都没有太详细的资料 脉冲方法不会,  有个模拟量图表形式 线形话的 没看懂..

 梯形图能不能调节转速? 还是用组态王在pc上直接调节不关梯形图的事

不一定 要给出答案 能告诉我得到答案系统的步骤 资料也行

网友A:
告诉最便宜法子:用一只5--10K可调电阻直接调节不关梯形图的事。当然PLC加一模拟量模块,转速调节
法子就多了,如数字拨码,触摸屏等。还有PLC与变频器直接建立通讯。

网友B(2010-03-02):
PLC与变频通讯是不是还需要第3方模块?

网友C:
你的问题有点笼统,变频器控制常用的方式有三种,点控、面板控制、网络控制,不过归根结底都是4-20mA电流与转速(或频率)的线性关系,都要用梯形图(语句表)编程。

网友D:
最好用自由口,rs485通讯,但要查到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模拟量也行,单靠数字量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