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铭牌含义

楼主(2009-06-05):
我们新买了一台电机,型号为YZR160L-6/11KW,但是铭牌上的标定如下,请问大家这台电机定子是否是11KW的,还有铭牌上是什么意思(加粗斜体部分),我们原来的天车大车电机铭牌标的是11KW,S3-40%,定子 Y  380V 24.9A,转子 Y 250V 27.6A,945 r/min ,请问如果只更换一台下述铭牌的电机,是否可行?

型号 YZR160L-6                               DUTY         KW        I1(A)         I2(A)         r/min
定子 Y 380V 380V                            S3-25%     13           28.6              31.6               942
转子 Y 250V 250V                            S3-40%     11           24.9              27.6               945
Jm 0.20kgm2      LW88dB(A)          S3-60%      9             21                22.3                952

网友A:
YZR是指起重用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又称滑环电机)

网友B:
YZR是指起重用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S3工作制式,LW88dB(A) 工作时噪声

网友C:
基准工作制(S3  40%)时的额定输出功率是  11kw

基准工作制(S3   25%)时的额定输出功率13kw

基准工作制(S3  60%)时的额定输出功率9kw

更换该台电机,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准工作制(S3  40%)时的额定输出功率是  11kw

基准工作制(S3   25%)时的额定输出功率13kw

基准工作制(S3  60%)时的额定输出功率9kw

更换该台电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