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关闭问题

楼主(2009-06-05):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操作员退出intouch时要输密码或者禁用alt+F4按钮

因为小弟在操作中遇到操作员擅自退出INTOUCH监控软件的事情。

还有小弟的UDBORD软件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忘哪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可以再配置菜单里配置view菜单设置禁用ALT键,如果要操作员退出INTOUCH时要输入密码,可以设置个登陆按钮,设置个退出按钮,退出按钮的权限是管理员,然后设置无法关闭,这样只有在登陆管理员才能退出INTOUCH了

楼主:
对:你我有缘 关于

可以再配置菜单里配置view菜单设置禁用ALT键,如果要操作员退出INTOUCH时要输入密码,可以设置个登陆按钮,设置个退出按钮,退出按钮的权限是管理员,然后设置无法关闭,这样只有在登陆管理员才能退出INTOUCH了

内容的回复:可以告诉我退出按钮的命令语句怎么写?

网友B:
现在的INTOUCH有演示程序,你可以把演示程序研究一下,你们有许多应用脚本包括你提出的

网友C: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