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改造?

楼主(2009-06-05):
我公司有多台吹膜机,收卷用的是力矩电机,有两台坏了,我把集成电路换了还是不行,一拧电位器就全速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了。还有我想用调压固态继电器改造,不知道行吗?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电机可以吗?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B:
我公司有多台吹膜机,收卷用的是力矩电机,有两台坏了,我把集成电路换了还是不行,一拧电位器就全速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了。还有我想用调压固态继电器改造,不知道行吗?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电机可以吗?请教各位大师了!!!!!!

不行的,调压固态继电器虽说可以无级调压普通三相电机电压太底就不转,要转也是一个速度,达不到要求,见意你用变频器,或是差转离合器调速

网友C:
固态调压器一般是通过调整电流的相位角来调压的,如果电机运行在低压状态的话,波形就会有很大的畸变,电机的噪声比较大,而且发热比较厉害,建议不要使用固态调压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而且你用三个固态调压器来控制三相电机,你能保证三相平衡吗?估计很难的!

如果自己用的话,最好加上一个变频器,用起来肯定会好很多,控制也很方便!

网友D:
你用三相调压器,三相电压是平衡的,没有问题,现在很多公司这样用

网友E:
力矩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多台吹膜机,收卷用的是力矩电机,有两台坏了,我把集成电路换了还是不行,一拧电位器就全速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了。还有我想用调压固态继电器改造,不知道行吗?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电机可以吗?请教各位大师了!!!!!!

不行的,调压固态继电器虽说可以无级调压普通三相电机电压太底就不转,要转也是一个速度,达不到要求,见意你用变频器,或是差转离合器调速

卷曲力矩控制,建议还是用力矩电机,普通电机需放大容量

网友G:
可以直接用三相调压器进行控制。

网友H:
直接用阿尔法6300系列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改造!我们在无锡改过好多吹膜机!13801510071

网友I:
你尝试用变频器调节试试。。。可以一台变频拖几个力矩电机

我做过。。可行

网友J(2010-10-24):
用变频器是个好办法  不容易坏 还会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