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6-05):
我厂一台AB700变频器,面板上的转换方向键不起作用。查代码279:方向屏蔽码全“1”,属允许控制状态。而代码291只读。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重新自整定下,把正反向控制设置成键盘就OK了,只看那一个参数是不行,AB700好多参数都是相关联的。

楼主:
请问chyuanzh:是哪一个参数代码把正反向控制设置为键盘?谢谢!

楼主:
是不是代码366-19?

网友B: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