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DMC-4040实现对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楼主(2009-06-05):
DMC-4040默认情况下是用模拟电压进行速度控制的。现在我想通过脉冲和方向的方式来进行位置控制,应该如何设置呢?希望可以给出具体的代码。谢谢

楼主:
恳请大家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用MT指令可以改电机控制方式,改成脉冲输出控制,用MT2,如果四个轴都要改,就是MT2,2,2,2

网友B:
DMC-4040?是啥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DMC-4040?是啥产品/?

Galil运动控制卡

网友A:
DMC-4040?是啥产品/?

GALIL运动控制卡,4轴(该系列最多8轴),以太网/串口通讯,可选配多种集成驱动器,多种编码器反馈信号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