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经常出现通信故障???

楼主(2009-06-05):
为什么我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时经常出现通信故障????

我用的是cpm1a

网友A:
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是在监控程式时笔记本会出现蓝屏并重新启动。不知是不是同笔记本的蕊片有关系,我原先用华硕的没有出现这种问题过,现在用了二种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神州/HP)都有这种情况,有没高手有这种情况,有解决方案请分享一下,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