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实现远程电话维护功能

楼主(2009-06-05):
本人希望通过电话功能,对FX系列、Q系列PLC进行远程修改程序的功能,但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知道硬体如何连接???

哪位用过,请给兄弟分享下,谢谢!

网友A:
gongkong tv 上有的

楼主:
工控TV在哪? 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刚看到视频了,两端都需要用一个转换器,还有一专门的通信线,挺麻烦的!

网友B:
是啊,两端都需要用一个转换器,还有一专门的通信线,挺麻烦的!不太好用!

网友C:
这应该说是熟能生巧!!!做什么多很麻烦!!PLC编程就不麻烦吗???用这个指令用那个指令,有时候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可以考虑试一下,但不知道代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