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A、B、Z输出和A,A-;B,B-;Z,Z-输出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9-06-05):
刚刚接触编码器,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明白

请高手解答下?一般情况下是不是用ABZ就够了?

小弟做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楼主:
还有,U,V,W反馈信号是什么意思?和ABZ有什么差别?

楼主:
我选的这个电机是带ABZ和UVW反馈的

网友A:
理论上有ABZ就够了。同时用A+、A-、B+、B-、Z+、Z-,配合双绞线和差分接受电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可以传输更高的频率或更远的距离。

UVW信号,一般是给驱动器用的,用来反馈电极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有ABZ就够了。同时用A+、A-、B+、B-、Z+、Z-,配合双绞线和差分接受电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可以传输更高的频率或更远的距离。

UVW信号,一般是给驱动器用的,用来反馈电极位置。

一般用的比较多都是ABZ等信号

网友C:
那接高速计数模块怎么接

网友A:
如果计数,有AB就够了,具体怎么接线,看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D:
做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还是带上UVW更容易做,UVW信号的每转周期数需要与电机的极对数相同,以此可以准确地给出电机的六拍换相点,或者粗略地给出初始换相相位。

如果不用UVW,就得自己用算法估算电机换相相位。

网友E:
一个差动 一个集电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做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还是带上UVW更容易做,UVW信号的每转周期数需要与电机的极对数相同,以此可以准确地给出电机的六拍换相点,或者粗略地给出初始换相相位。

如果不用UVW,就得自己用算法估算电机换相相位。

现在还有一种,A,B,Z+正余弦的编码器,它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D:
楼上说的这种编码器的A/B信号是否也是正余弦波形,而非正交方波。再“+”上的正余弦是一圈一个周期吗?

网友G:
分频,增强信号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H:
我公司用的是同步电机,只要ABZ就行了。

网友D:
同步电机调速还是伺服?

网友I:
一般情况用AB 就可以了!

网友J(2009-11-05):
增强信号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K(2018-04-18):
回复内容: 对:孤独新手 引用波恩的回复内容:做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还是带上U...内容的回复! 请问老师,如果做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只用u+、v+、w+,不用ABZ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