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

楼主(2009-06-05):
我今天在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

PLC老是报警

具体状态如下

SF常亮,BF亮了两下就熄灭了

将PLC关后重开就又可以了 不过很快又会报警

各位绝不觉得是CPU的问题

还请各位大佬们给点建议

我明天就要去换CPU了

还请各位伸出援手 救我一救

网友A:
诊断一下硬件,看看有什么信息

网友B:
是什么的CPU,型号?报警情况,其他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
估计是系统故障。
产生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多,比如:模板损坏、内部编程寻址错误、超出编程地址区等等。
对于这个故障的处理办法:在线联机PLC,通过STEP7的CPU诊断功能,读取故障缓存区,里面就有详细的故障原因。 看看手册怎么写的,不行再急的话拿个新的CPU先去试一下,如果没有更换的再详细查查。不行找我给你来一块新的。

楼主:
是CPU 315-2DP

楼主:
就是一直报警 如果不报警的时候 很正常

网友B:
你现在手上有没有新的CPU,现场如果不远就先弄个新的去处理。回来在测试以下CPU。

网友B:
通过S7-300 CPU模板 LED不同显示状态,您可以获取当前运行的状态和问题信息:
SF(系统错误灯)
红色 BUSF(总线错误灯)
红色 RUN(运行灯)
绿色 STOP(停止灯)
黄色 CPU状态说明
○ ○ ★ ● CPU从停止转向运行状态(STOPRUN)
○ ○ ● ○ CPU处在运行状态(RUN)
○ ○ ● ★ CPU从运行转向停止状态(RUNSTOP)
○ ○ ○ ● 停止(STOP)
● ○ ○ ● 停止,系统错误(STOP)。由于编程原因引起,如硬件组态错误。
○ ● ● ○ 运行,PROFIBUS总线上存在干扰
○ ★ ● ○ 运行,下挂的PROFIBUS从站出错。从站掉电,通讯连接断开等原因造成
○ ○ ○ ★ 等待下载新的firmware(保持10秒钟)
○ ○ ★ ○ 正在下载新的firmware
● ● ○ ○ 下载了错误的firmware
● ● ○ ★ 需要更新firmware (CP中的firmware不完整)
★ ★ ★ ★ 模板错误/系统问题

注: ★:红色灯闪烁; ★:绿色灯闪烁; ★:黄色灯闪烁;
●:红色灯点亮; ●:绿色灯点亮; ●:黄色灯点亮;
○:红色灯熄灭; ○:绿色灯熄灭; ○:黄色灯熄灭;

1. 如果是PROFIBUS总线上存在干扰的情况:
通信需电缆独立布线,或有虚接处,或第一个站与最末站的DP接口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未置于ON的位置或损坏(或将第一个站与最末站的终端电阻分别置于ON或OFF试一试).

2.. 如运行,下挂的PROFIBUS从站出错。从站掉电,通讯连接断开等原因:
检查各分站的是否通电,通信电缆,接口,连接器安装是否正确

3. 如模板错误/系统问题:
将CPU总清后,重新下载程序,如重新下载程序后尚不能解决此问题,即CPU模板或其DP接口损坏,需更换模板.

请你按上表判断是哪种现象,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现在手上有没有新的CPU,现场如果不远就先弄个新的去处理。回来在测试以下CPU。

我的CPU 还没买回来 估计明天才能到

网友B:
哦。那明天先用新的弄弄,不行就按程序从新装一下。315这些应用还是很好使的,但CPU一般故障少。除非烧东西了。

网友B:
我去休息啦,你到现场把那些都检查检查,明天如果CPU到不了着急记得给我电话,我帮你解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去休息啦,你到现场把那些都检查检查,明天如果CPU到不了着急记得给我电话,我帮你解决一个。

好的 谢谢你了

网友C:
有没有模数模块,是不是超出量程了呢

网友D:
可以诊断一下你的CPU,会告诉你原因的

SF的故障是很多的

他的意思是系统故障啊

网友B:
今天解决了问题了没有。估计CPU没大问题是其他模块或程序问题。

网友E:
估计CPU没大问题是其他模块或程序问题.电源也会的.瞬间.

网友F:
问一下你有没有看看下面的从站模块有没有也亮红灯的呢,也可能是别的模块的问题。一般估计是硬件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G:
这问题我觉的不难,在软件中的CPU模块的里面有个项目,再这项目里面有个自动趁段故障的,它会记录下最后一次出错的原因。

你的有几个站点,是不是你的通讯线是不事有问题?是不是接地了。还事没有,建只将一段接地。或者是那里的设置错误.

。看看以前的所有设置等。

网友H:
SF常亮 上系统网络类的故障多点,你可以先看看你的下面站点也有没有SF灯亮,还有CPU的缓冲故障区是什么报警/。都贴出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