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和PLC区别在那里?DCS是干吗的,没用过好搞吗?

楼主(2009-06-05):
DCS和PLC区别在那里?DCS是干吗的,没用过好搞吗?

网友A:
本质没什么区别,只是看起来用起来感觉先进点。

在plc的基础上加上通信集成一个网络,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实时性

骨子里面就是plc

网友B:
1楼是不是误人子弟?????????????????????????

网友C:
1楼的啊,事实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期待更详尽的回复。谢谢

网友E:
呵呵,,,要知更加详细欢迎联系我,,,我是ABB系统集成商,,专做DCS PLC工程项目设计13651917255 雷先生

网友F:
本质是不一样的,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DCS是集散控制系统。

PLC是从电机逻辑控制发展起来的(0或1的状态控制),顺序控制比较优秀,速度快,编程语言简单,1毫秒级别

DCS是从数显表等仪表控制发展起来的(0到1的过程控制),模拟量控制比较优秀,精度高,速度不过分追求快,25毫秒级别

人眼是0.4秒(400毫秒)

所以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功能软件不一样,硬件嘛可能差不多

你可以找一些书看看,但是高端的PLC和和DCS区别不是很大了,就像现在工业用和商业用,渐渐模糊了,各种产品的质量都是空前的提高了。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24小时开机,用了4年了,现在还没有更换,玩星际争霸游戏还是可以的

网友G(2010-03-04):
本来差不多,说太多了

网友H:
有些朋友给我反映,想得到一款可以用在户外的一体化PLC;有些想得到一款稳定可靠易用的PLC;有些想得到一款在线仿真在线下载在线扩展的PLC;有些想在设备上根据情况作一些功能改动或做一些专用的功能块;有些用量挺大,想定制功能和硬件;还有一些想做工程的时候,去现场一两天搞定;有些想用来做小型的DCS控制系统.....

腾控PLC应需求而生,专门解决工程师和老板们的疑问: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易用,易维护,易扩展,有强大的通信功能,易掌握的的标准化的开发环境,以接近严酷的要求,即将推出工业级高性能一体化PLC,满足大多数场合的测控和设备电气控制的需要,以质量铸造本土PLC的经典之作!

工程师朋友以往除了西门子等国际巨头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将尽力提供这种可能,以我们八年多的努力和奋斗,以十多年的硬件研发经验,以N万套测控硬件现场的稳定运行作保障,以振兴本土自动化为已任,接受广大工程师的鞭策,警请关注,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成长!

网友I:
先前PLC重于数字量点的控制,对于模拟量的点控制起来,代价比较高,卡件贵,DCS重于模拟量的控制,现在二者基本没区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