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损坏的PLC图片(FX-3U系列)

楼主(2009-06-05):
今天公司一台设备故障,经检查为PLC的问题:
拆开PLC,发现内部输入部分有元件炸坏了:
经分析应该是输入接入强电造成器件损坏,但维修人员却不承认。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光耦坏了,光耦前级LED因高压击穿,好象前面还有一个电阻也烧掉了吧?应该是接入强电造成,但是人为误接还是线头相碰造成有待检查确认。PLC电路参考
www.deeprepair.com/cn/showsupport.a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光耦坏了,光耦前级LED因高压击穿,好象前面还有一个电阻也烧掉了吧?应该是接入强电造成,但是人为误接还是线头相碰造成有待检查确认。PLC电路参考
www.deeprepair.com/cn/showsupport.asp
高手呵呵,学习下

楼主:
谢谢一楼的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C:
专业承做非标自动化设备设计,自动化设备改造,维修等业务。手机:13771863946(苏州)

网友D:
支持1楼的说法,是强电造成集成块烧坏

网友E: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西藏北路571号,主营芯片级维修及销售各类工业电气设备,如:PLC、电源、触摸屏、显示屏、变频器、数控系统、插件板、 元器件等。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惠顾!www.bituo.com.cn 021-563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