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电梯F4变频器报E.EST故障求助

楼主(2009-06-05):
大家好,我现手上有台电梯KEB F4-FLIFT -15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E.EST”后,马上就停机了,断电复位后就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但过不了好久又要报“E.EST”故障(此故障不定时报)。 现找不到时哪里的问题,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说明书上说的是LF2参数设置不当的问题,但参数和其他变频器是一样的。

网友A:
E.EST的意思就是参数集选择错误.

如果LF-2设为2的话,就不存在参数集选择错误的问题,只能更换控制板了.

如果LF-2设为1的话,也有可能是电梯给定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B: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西藏北路571号,主营芯片级维修及销售各类工业电气设备,如:PLC、电源、触摸屏、显示屏、变频器、数控系统、插件板、 元器件等。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惠顾!www.bituo.com.cn 021-56310013

网友C:
上海赛韦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KEB电梯,纺织行业专用变频器

021-3453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