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PLC报故障0020h

楼主(2009-06-05):
AB 1100小PLC经常报故障0020h停止运行,清了故障就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你都用的什么功能呢,是不是电池或者其它的什么呀

楼主:
应该和电池没什么关系吧,会不会信号有干扰会导致报故障呢?

网友B:
根据说明书去查查故障码就知道是哪方面的故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