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V 的信号怎样采样?FX2N-4AD 要0-10V

楼主(2009-06-05):
0-20mV 的信号怎样采样?FX2N-4AD 要0-10V

网友A:
加放大器

网友B:
应该用D/A模块就可以吧。

网友C:
用热电偶模块吧不选冷端补偿得到的码值应该跟你的电压是有一定得算法关系(这跟你选的热电偶类型有关),把得到的码值再按一定得算法换算过来

当然这个我没试过,我想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的吧。具体你的PLC支持不支持还得问下FX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把0~20MA转换成0~10V

网友E:
建议您还是用电流型的.因为由于距离 信号 等原因,一般都是用电流型的.比较稳定.如果一定要用电压 那么找专业的变送器厂家做就好了

网友F:
用变送器,0-20mV 进,出0-10V ,很方便,找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G:
如果4-20ma的信号变到  0-10伏呢?

网友D:
用信号隔离器把4-20ma的信号转换成 0-10伏

网友H:
使用信号变换器.

网友F:
0-20mA,4-20mA ,0-5V, 0-10V ,1-5V,我们有隔离变送器,可以把这个信号相互转换,很方便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I:
1. 4楼说的很多。 2.FX2N-4AD也可以直接接0-20MA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把0~20MA转换成0~10V

对的.

网友C:
mv 啊不是mA吧。。。。mA直接接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