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设备的电流大于100A时

楼主(2009-06-05):
大家有做机械设备的吗?当整机运行电流大于100A时,大家对上电方式都怎么处理?是直接把电引入机器开关上?还是用连接器?我一直没找到这么大电流的连接器,有用过的,大家介绍下

网友A:
看你的需要了,一定要用连接器,也有。

QQ51882139

网友B:
看现场实际的设备线路情况运用,连接器也可以

网友C:
没有见过

又不是搬来搬去的

没有必要把

网友D:
直接接进开关.

不必使用什么连接器.要知道"多个儿子多个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现场实际的设备线路情况运用,连接器也可以

为了使机器整体美观点,所以才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E:
100A不大,直接接进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进开关.

不必使用什么连接器.要知道"多个儿子多个保姆".

网友G:
上海精卫电子公司专业提供电连接器类,你的100A大电流连接器也有的。

联系电话:13482067273    Peter.jin     otosale1@hotmail.com

网友H:
100A不太大嘛,用开关就行了

网友I:
直接接进开关就好了呀

网友J:
压好线耳,用足够方数的电缆。直接进开关就好了。

网友K:
用个100A的断路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