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台达触摸屏与S7300的通讯电缆(不带适配器的)

楼主(2009-06-06):
请教如何制作台达触摸屏(A10THTD1)与S7300(CPU314C-2DP)的通讯电缆,直连不带适配器的。

网友A:
建议你可以咨询一下台达技术支持。

网友B:
采用物理硬件RS485直接连接,即

 西门子 3(D+)接D+ Delta

              8(D-)接D-       就可以了

楼主:
已制作好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网友C:
目前直连的速度可以到187.5K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