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组态的变量

楼主(2009-06-06):
各位高手,我初次用IFIX组态,弄了好几天毫无头绪,只能上网求教高手,谢谢!

              1.组态变量,在这里应该是数据库,如何增加变量,

                                        我在增加变量时提示我节点格式不对,我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

               2.画面启动在哪里?

网友A:
你好牛哦,这个都不会,慢慢研究!

网友B(2009-07-07):
看IFIX的学生手册

网友C(2018-08-28):
我也不知道,共同学习吧

网友D(2019-05-21):
1、先建立好驱动连接

2、启动画面在设置-用户首选项